冶金
计量称掉电后?

楼主(2007-08-07):
计量称按说它是接受传感器信号的一个显示器,掉电后不应影响来电后的实际称量再显示,我接触这一系统时间较短,不知我的认识有什么问题,希望能以大家来探究.

网友A:
你说的计量称也没什么的,只是比普通的计量称多了一个串行EPROM做掉电保存,当称某物体时突然停电(电压不能立即降到0V至少也有几十微秒)单片机足够做一次对传感器的当前值对EPROM
写操作,来电后在对传感器的值再与EPROM的保存值比较一样的话输出显示,不一样丢掉做开机零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