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耐压试验

楼主(2007-08-07):
高压电器进行耐压试验时,有那些注意事项?

网友A:
试验带电体与地或其它设备的安全有效距离、
耐压试验电压及时间、设备接线、接地保护和低压用电安全的问题

网友B:
比正常值高很多,破坏性大,好的操作不当就报废了

网友C:
一定要注意耐压试验的电压等级是否适用被试设备!!!

网友D(2009-08-20):
要选择适合的试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