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为什么要采用TN-S系统?

楼主(2007-08-07):
   规范规定,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必须采用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采用TN-S系统呢?或者说采用TN-S系统有什么好处呢?采用TT系统就不行吗?

网友A:
1、TT系统是一个不安全系统,因为设备漏电时,外壳电压高于安全电压;
2、TN-S系统,最大的好处是漏电保护,而TN-C系统单相用电无法接入漏电保护,或接入漏电保护器漏电时“拒动”;
3、所以施工现场要采用TN-S系统,要实行“三级配电二级防护”,“一机、一箱、一闸、一漏”;

楼主:
谢谢楼上.但我有一点不明白,楼上说的TN-S系统,最大的好处是漏电保护,而TN-C系统单相用电无法接入漏电保护.对这一点,能给予解释一下吗?

网友A:
1、在TN-C系统用电设备的外壳接零线(PEN);
2、而零线(PEN)通过漏电保护器;
3、当设备漏电时,形成相、零短路,短路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不是“剩余”电流而无法检测,所以“拒动”
4、如果是TN-S系统,用电设备的外壳接保护零线(PE);
5、而保护零线(PE)不通过漏电保护器;
7、当设备漏电时,形成相、零短路,短路电流通过保护零(PE),是“剩余”电流而被检测,所以不会“拒动”;

网友B:
TN-S系统 是把零线 N 和保护PE 线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系统,其优点:
1、系统正常运行时,PE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保护PE线 不允许断线,也不许接入漏电开关。

网友C:
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区分这TN-S TN-C,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哈哈,谢了

网友D(2012-01-16):
TN-S安全可靠。对人身安全有保障。

网友E:
         这么老的一个贴也翻起来了,我们厂进口设备全是三相四线,零地共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