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求助:发那科 伺服

楼主(2007-08-07):
现有一发那科 伺服 控制系统,所使用的是双轴驱动模块βi SV 20/20 A06B-6136-H201
两个伺服电机的型号均为为βis 8/3000 A06B-0075-B103#0100,当通电后想使伺服电机转动,不管让那一个动,都会发出异常的振动声音,而且电机不转,没有任何警报。
请教???

网友A:
1.看看系统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2.检查位置反馈信号。
3.伺服模块是否有报警信息。

楼主:
感谢回复,把速度增益调小即可

网友B:
总之是参数没调好,再不要乱动了,小心把电机震坏了,把你参数传我这来,我给你分析下

网友B:
位置回路增益,马达负载惯量,滤波器,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