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日本理化温控器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07):
现场有使用日本理化REX-F400温控器,最近出现就个很奇怪的问题,(星期日停机)每个星期一早上刚开始开干燥炉的时候,(上下两层加热器,2个温控器控制上层,4个控制下层),有3个控制下层的温控器打开使用时,“ERR2"报警,不能正常工作,其他三个正常。一直等到干燥炉内部200多度才能用(根据控制盘上接、热电偶的温度显示值).以前一直正常,有问题的三个温控器装在同一个盘柜,另三个好的装一个盘柜。查说明书,说是输入值有问题,让我跟厂商联系。
请高手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F400I没用过好像是淘汰很久了,我们现在控温都用CD901和CH402,变送仪用F900
RKC如里是输入问题不会报ERR2

网友B(2009-08-24):
您好,我也用到REX-F400,请问您有中文说明书吗,给我一份,英文也行,谢谢,
jsyangc@yahoo.cn

网友C(2011-04-03):
您好,我也用到REX-F400,请问您有中文说明书吗,给我一份,英文也行,谢谢
91843812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