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的通迅问题

楼主(2007-08-07):
海泰克人机怎么跟单片机(在人机“PLC种类”选项中找不到的型号)通迅啊??怎么在人机中编写宏集呢??请前辈们指教,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是要看你单片机用什么样的协议了,一般两种,一种是单片机这边开发一个和某种PLC一样的协议或公开的协议(如MODBUS),人机软件中直接选对应的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单片机已经有固定协议,人机这边用宏指令来开发通讯协议对应单片机.
可以加我的QQ285684322 研究研究.
我的邮箱 linh8278@163.com

网友B(2008-11-20):
海泰克人机怎魔与电脑连接

网友C:
显然又是一个骗子国产产品,用了后悔一辈子。本人20年工控经验。啥牌子都用,只要质量好,可靠性高,价格合适,对任何牌子都没有成见。
如果你认为你的东西可靠性高,有种把你的产品的所有主要的可靠性试验的指标贴出来,特别是你做可靠性测试的机器和仪器都是啥牌子地。
注意:本人20年经历约较深入的用过,设计过,维修过20多个发达国家的500多台不同类型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