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实现自锁可以吗?

楼主(2007-08-07):
对于电动机的单向运转自锁(长动)控制线路,如果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坏了,把控制线路改为用接触器的主触点与启动按钮并联实现自锁,这样做行吗?

楼主:
就是把如图所示的辅助自锁触点KM换成接触器KM的主触点.

网友A:
可以啊!但我想问一下你的继电器去那里啦?

网友A:
如果你:“就是把如图所示的辅助自锁触点KM换成接触器KM的主触点”!就不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就是把如图所示的辅助自锁触点KM换成接触器KM的主触点”!就不可以了,更不理想,只可以点动用,并且要同相线

网友B:
直接换绝对不行

网友B:
必须把停止钮接到线圈上面

网友C:
触点用L1相的主触头   停止按钮要用在控制电源的另一相

网友D:
1、如果你是说把应用于主电路的主触头再并接到启动按钮两端作自锁用,这样当然是错的,就等于你用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电路一样!
2、如果你的接触器主触头有空闲的,用于自锁电路当然是对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用接触器的主触点与启动按钮并联来实现自锁.当然是用L1这一相的主触点.

楼主:
刘志斌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做就等于用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电路,不太合理.

网友A:
各师傅小弟我想问一下 -“我有一只小小鸟”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在那里下载?

网友D:
如果你用L1这一相的主触点.可以自锁,那停止按钮就不管用了!

网友D:
停止按钮换个位置也可以!

网友E:
不太理想,SB2上有可能会有大电流

网友F:
天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8 8:44:00
    不太理想,SB2上有可能会有大电流

同意

网友G:
辅助触点怎么会坏呢?

网友H:
如果你觉得是辅助触电的容量太小或者其他的原因比较容易坏,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继电器做一个自锁控制,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主触点来控制你原有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I:
你的接触器是4P?如不是不推荐

网友D:
1、天鸟网友说得很好,如果用L1作自锁,按启动按钮时,L1相先通过按钮接入电机绕组,主触头后闭合,所以按钮电路对电机启动电流有分流作用,也就是说,启动按钮有大电流通过,这是危险的;
2、我说可以作自锁是错误的,从电路看实现自锁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操作按钮时存在大电流的危险!!!

网友J:
有大电流通过是比较危险!

网友K:
同意,应考虑大电流

网友L:
你的FU2不会烧掉吗?还有这样的接法?想想就好了,危险的东西千万不要试,做电工很多时候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好。。。。

网友K:
现在的线路停不下来

网友M:
小一点的接触器有四个主触头,把一个当成辅助触点就行了,可以接.

网友N:
安全第一!

网友O:
按搂主的说法不合理
如果是实际操作的话
建议你换个辅助触头,又不贵
也可以改用中间继电器做自锁

网友:
辅助触点坏了那就换一个继电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P:
临时用一下可以,但要接对回路,否则容易烧毁;别省那点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Q:
这是不可取的

网友Q:
这是不可取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R:
这样实现自锁可以,有这样电路设计,紧急时处理可以用,长期运行不可靠

网友S:
是这样的,紧急时处理可以用,长期运行不可靠!

网友T:
控制电源和主电源相位相同加保险可行的!见建议不要有用.

网友U:
很危险的,对按钮,对操作者都不安全,你想想看,按钮能让你过多大的电流呢?如果按钮允许直接过大电流,还要接触器干吗呢?该起什么作用,就让他干什么去,不要为了一点维修经费或是你异想天开的做法做出不该做的事情,电工行业发展了将近200多年,规矩很成熟了。

网友V:
  安全第一

网友V:
  把停止换一下位置

网友W:
最好不要这样做吧

网友X:
建议不要用对操作者不安全

网友Y:
如果你的电机功率1.5KW以下没事,我也常用此法,不过你的常闭按钮要放在线圈下.

网友Z:
  这是不可取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换一个就行了,别省那点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AA:
这样的做法只有中国人能想到

网友AB:
不安全,按钮电流大太了

网友AC:
绝对禁止,理由如下,
按钮额定电流5A是大的.也有2A的.按下瞬间是电机单相运行.全部流经控制回路,流过的电流不必解释.

网友AD:
绝对禁止,

网友AE:
可以用主触头自锁,要注意接线。不能搞错了!!!!

网友AF:
买个辅助触点加在上面就可以了呀,  干吗搞的那么复杂呢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8-19 20:29:00 发表的内容:
  绝对禁止,理由如下,
按钮额定电流5A是大的.也有2A的.按下瞬间是电机单相运行.全部流经控制回路,流过的…
--------------------------------------------------------------------------------------------
我觉得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除非接触器触点很不一致,或者电机有绝缘故障,好的三相电机通一相电不存在电流通过。

网友AH:
启动按钮有大电流通过,这是危险的

网友AI:
如果所自锁的那相熔丝烧断,将使电机的一相电流直接通过按钮构成回路。不安全。

网友AJ:
还是加装个辅助触点,或者直接换了, 不至于连个接触器也要省吧

网友AK:
    如果你:“就是把如图所示的辅助自锁触点KM换成接触器KM的主触点”!就不可以了
   按搂主的说法不合理
如果是实际操作的话
建议你换个辅助触头,又不贵
也可以改用中间继电器做自锁

网友AL:
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第一停不了。第二如果把停止按钮换个位置,停止按钮不能承受那么大电流。

网友AM:
安全规范!

网友AN:
想法到是可以,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AO:
你得按套路出牌

网友AP:
停止按钮不是有一种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吗?

网友AQ:
这是个错误的接线图还要讨论真是的

网友AR:
你的想法挺大胆可以常识,但不可实际用,太危险了

网友AS:
临时搞一次,可以的'

网友V:
买个辅助触点加在上面

网友AT(2008-01-05):
下面引用由工控刘在 2007-8-26 22:05:00 发表的内容:
  买个辅助触点加在上面就可以了呀,  干吗搞的那么复杂呢
--------------------------------------------------------------------------------------------

网友AU:
那是不可以的!不能停机!!!要靠空开停机怎么可以!不经过SB1已经有电过来了。

网友AV:
这还争论什么,要是接触器是4个主触点的,可以.
      3个的,不可以,不要以为你是省钱了,作电工的安全是第一位
出了事,第一个把你送进去.领导说的也不都是圣旨,该顶的一定要具理力争,我就不信领导脑袋都进水了

网友AW:
亏你想得出,你的接触器线圈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AX:
楼主真是天才,这样的办法也能想出来!可就是不能用,出了事故就完了

网友AW:
你的接触器线圈能过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