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与PC的通信

楼主(2007-08-07):
我想COM1与PLC通讯,进行交互操作,同时利用PC机将HMI中从PLC中读取到的数据从COM2读到PC上做监控用。现在是想通过读取屏的内部地址来实现此功能。
看了一些资料 但还是不大明白 尤其是内部地址和PC发送数据里面的地址的对应关系 不大明白。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耗子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那你PC端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A:
那你为什么直接将PLC的数据读取到PC?

楼主:
PC端自己用VB写 PLC的无需考虑 因为仅仅是屏和PC的通信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B(2008-12-26):
你要把HMI的COM2设成MODBUS SLAVE,同时把PLC中的数据用MOV指令搬到HMI内部的$里面。$0~$1023和MODBUS地址有一个对应关系,你可以在PC端读这些$。OVER

网友C(2012-10-29):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HMI的COM2设成MODBUS SLAVE,同时把PLC中的数据用MOV指令搬到HMI内部的$里面。$0~$1023和MODBUS地址有一个对应关系,你可以在PC端读这些$。OVER

要在触摸屏里加宏指令,把数据转到$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