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DV变频器7.5KW故障求助

楼主(2007-08-07):
本人现有一台西门子MDV7.5KW变频器,上电接一0.75KW电机运行正常,但带7.5KW电机运行不到半个小时就报F231,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在这里向各位请教,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坏吧,或者是插头松动原因。

网友B:
前几天刚处理一个和你同样功率系列的变频器。

原因很多,驱动板上也会引起,主板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具体是那种情况要检测后知道。可以帮你修复。保证质量。

网友C:
直接换7800

网友D:
电阻查查看,电容换换掉!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736493966

网友E: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