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自藕变压器起动三台电动机?

楼主(2007-08-07):
因电网容量有限,任何时侯只能起动一台,考虑成本和维护,决定采用自藕减压起动,并且使用一台自藕变压器。电机功率75KW。

网友A:
75KW的启动用自藕变压器连续工作时间一般为60S,否则回过热..
3台电机的总启动时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时间..
如有明确外包意图..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B:
一个自藕变压器起动三台电动机,无非是多加几台交流接触器,将自藕变压器在三台电机之间相互切换,设计电路时三台电机的交流接触器要互锁防止多台电机同时起动就是了.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做安全吗?????????????????????

网友D:
安全方面没有问题,这和软启动器一拖多、变频器一拖多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E:
可以这样做,但要按照自藕变压器的使用要求来工作,三台电机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启动次数太多,否则会变压器会烧毁的

网友F:
没问题的,自耦加大一档安全点  我们公司作过很多一拖二的  一拖三的一样的道理
如果自耦有热检测那就更安全了

楼主:
那控制电路是不是很复杂?需要用到PLC吗?

网友G:
可以的依次启动做一个切换装置.

网友A:
不需要PLC也可以

楼主:
发现一个好东西,很容易就实现了自藕变压器的一拖二和一拖三。
广州华炎电子(www.huayannic.com)的电动机起动控制器,有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