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历史趋势

楼主(2007-08-07):
请问在RSVIEW32Z中如何创建模拟量的历史曲线图,并在指定目录下保存?如何设定数据库的保存位置?选择那种数据库好呢?以便利用界面查阅历史情况!请高手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2007-09-12):
使用ACCESS比较好,先建立ODBC数据源,然后在RSVIEW32中建立历史趋势,进行连接.在ACCESS相应的TABLE里查找自己想要的数据.同时,可以进行ACCESS的表关联操作,做出自己想要的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