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上升沿奇怪问题

楼主(2007-08-07):
昨天编程时,用定时器来触发一个事件,比如T36,大于某个设定时间时就接通然后SET一个M点:/>=I/---(s), 在中间加了一个上升沿,/>=I/---/P/---(s), 然后编译时没事,下载时居然说编译错误。试了好多次都这样。不加上升沿就没事。

网友A:
把你的程序用语句表复制后,粘上来瞅瞅.

楼主:
这个是有上升沿的,不能下载。
LD 辅助:M27.6
TON T111, 2
AW>= T111, 1
EU
S 辅助2:M28.0, 1
R 辅助:M27.6, 1
这个是没有上升沿的,可以下载,正常运行。
LD 辅助:M27.6
TON T111, 2
AW>= T111, 1
S 辅助2:M28.0, 1
R 辅助:M27.6, 1
我在主程序里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用上升沿的,可以用,但就只有那地方行,其他都不行了。郁闷。而且我在子程序里用了很多延时,也都是后面有加上升沿的,都能用。
因为是有几种类似的情况,所以一个结构要在主程序里类似的用很多次。

网友A:
你说不能下载的程序,我COPY了一下, 下载了完全没有问题!
试验环境
PLC: CPU224XP (非CN)
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3 (中文环境)
下载电缆: USB MPI电缆,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

网友B:
你的软件是SP5的吧,我也遇到过,现在不用SP5了,SP4比较可靠

网友C:
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有点郁闷...

网友D:
呵呵,原来是在同一个地方摔交的朋友!!!!!!!!

楼主:
是sp5,但为什么会这样呢?非常郁闷,后来编程的时候,只加了几句很普通的,下载时又说编译错误,一删上升沿又没问题。

网友E:
上次还发现一个问题,在中断内部是不能用上升沿/下降沿的!

网友F:
学习了,向两位前辈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