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急 急 急

楼主(2007-08-07):
数控机床的伺服器是什么原理????同一型号可不可以直接互换,比如X轴和Y轴
我所在单位有一台床X轴在运行到一半时显示X轴伺服错误.伺服电机没有问题.望高手指点."生死攸关"

网友A:
伺服器就是服务器, 一个管理资源并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软件,通常分为文件服务器(能使用户在其它计算机存取文件),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程序服务器。

网友B:
你看一下内部的住置和极限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C:
6月;
沈阳产数控车床;
X轴能动,
Y轴不动,,
经检查试验;最后-Y-轴驱动器和X轴驱动器互换,
确定;Y轴驱动器坏了,
沈阳厂家来人进一步确定,
大连厂家来人更换,

网友D:
用的什么数控系统,又是沈阳又是大连.
  楼主的问题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因为能运行.数控伺服就是变频器+编码器+交流伺服电机组成的系统,由数控系统的总线控制或单独的I/O口控制.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关心,问题已经找到出乎所有人意料镂铣机内的电源端子有个螺丝松了。机器不动时拿表量有电压,X轴加速时就没电压了。每次故障时都是在X轴加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