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按钮 符号怎么画?

楼主(2007-08-07):
带灯按钮 符号怎么画?

网友A:
1个按钮 1个指示灯,一般分开画

网友B:
仍按一般按钮画,在器件明细栏中注明。

网友C:
按钮带灯与电路图设计没有关系,电路图中按钮和灯,是两个元件.

网友D:
一般分开画

网友E:
楼上全部正解,不过画柜面布置图时要画到一起。

网友F:
是的,原理图分开画了!

网友G:
一般分开画,但用一个设备号

网友H:
应该是分开画

网友I:
楼上说的对

网友J:
应该是分开的

不会,学习!

网友:
对呀,分开画的

不会,学习!

网友:
在原理图上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哦

网友K(2008-10-30):
那带灯按钮动作和灯工作不是一个状态吧,就是说按钮是按钮,灯是灯,不过结合在一块了。是吗?谢谢!

网友L:
分开画好,因为线路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M:
画2个,在元器件表离说明,其实我一般只出原理图,不出柜面图的,厂家连柜面多处理不好,就不要混了哦

网友N:
自己咋方边咋画

?

网友O:
仍按一般按钮画,在器件明细栏中注明。

正解

网友P:
一般的买来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图的??

网友Q:
同意15楼的说法,应该是这样 的,柜面图有配套厂家自己来搞就可以了,他按照原理图的说明来设计规面。

网友R:
引用 网友M:
画2个,在元器件表离说明,其实我一般只出原理图,不出柜面图的,厂家连柜面多处理不好,就不要混了哦

网友S:
画原理图最好是分开画,如果是画展开图,可以合并在一起画接线号。(个人见解)

网友T(2011-12-25):
带灯按钮开关(http://dasile.com) 各种型号的都有,一看就知道了 按钮指示灯专业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