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7-08-07):
1500w的电机(380V)电流大概为4安,那每相的电流应该是几大呢?3相的电阻应该是多少?电阻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每相电流4A
电阻用表测量吧
没有办法计算

网友B:
4除以根号3就是相电流,但你要相电流干嘛?每条线流过的电流搜4A,你用钳表测测就知道了!电阻就有点不好测了,摇表也不会测的很准,没个电机有其自己的特性的,你用欧姆定律算算看,绝对不是很准

楼主:
我想问下楼上的蚊舞双拳用摇表可以测出吗?怎样测啊?

网友C:
摇表测的是绝缘电阻.

楼主:
摇表就是用来测量绝缘电阻,楼上讲得对啊,怎样测电阻的大小?

楼主:
大家请看清楚我的主题

网友D:
1、每相的阻抗 Z = 相电压U/相电流I;
2、你的电机如果是Y形接法,则相电压U = 线电压U/1.732 = 220v,相电流I = 线电流I = 4A ;

网友E:
直流电阻用双臂电桥测量较为精确。

网友D:
绕组的直流电阻不能算,因为功率因数不好确定,只能用表直接测量,大电机用双臂电桥,小电机单臂电桥,再小的电机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谢谢你们了,但是我想知道带有负荷时的测量,不是停电时的电阻!不要笑我小弟

网友D:
“想知道带有负荷时的测量”
1、那就用每相的阻抗 Z = 相电压U/相电流I;
2、每相的电阻R = 每相的阻抗Z×功率因数COSφ;

网友D:
“想知道带有负荷时的测量”
1、那就用每相的阻抗 Z = 相电压U/相电流I;
2、每相的电阻R = 每相的阻抗Z×功率因数COSφ;
3、每相的电阻R是等效电阻,不是绕组的直流电阻;

楼主:
能清楚的说说吗?我是做了不久电工啊!要学习学习

楼主:
刘志斌你好,我的情况就是1500w的电机(380V)电流大概为4安工作时,我用钳表测每相的电阻应该几大?

网友D:
   “我用钳表测每相的电阻应该几大?”

你用钳表只能测线电流,别的就不能测了!

网友D:
运行期间的电阻为等效电阻,和电机线圈直流电阻大好多倍!

网友D:
你对钳表的使用不懂???

网友D:
电机运行期间的电阻是变化的,与负载大小有关系,你侧他想干什么?

楼主:
哦,我说错了,我是想说每相
电流的,SORRY

楼主:
那么没带负荷是用万能表测量每相的电流应该是多小?

楼主:
哦,经过以上的资料我大概清楚了谢谢你们了

楼主:
刘志斌你好,我的情况就是1500w的电机(380V)电流大概为4安工作时,我用万能表测量每相的电流应该几大?

网友D:
用万能表测量每相的电流应该是多小?

用万能表不能测量大电流,只能用钳形电流表测!!!

网友F:
只能算交流阻抗

网友F:
直流电阻要用表或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