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PLC讨论区(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PLC主机)

楼主(2007-08-07):
    十年前,咱农民买个洗衣机,希望顺带洗土豆,海尔给实现了.
    十年后,咱工控人买个PLC,希望顺带处理一两路模拟量,于是科威自控推出了带模拟量
输入/输出的PLC主机,且称为混合型PLC.详情请看www.kwzk.com
    有关混合型PLC的交流请在本主题下进行.
                                             www.kwzk.com
                                             mail:kwplc@163.com

网友A:
是啊!在一个小型系统中,有模拟量,也有开关量。用你的一台混合型PLC就解决了。太好了,欢迎。

网友B:
好是好,不过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要求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如我大部分设备只用一个模拟量输出,你的模拟量输入不就浪费
开发低价位扩展还是可行

网友C:
四入四出模拟量主要针对闭环的PID控制的。比如温控,张力等。其实,就算是你只用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价格也在800元左右,价格差的太大了。其他不用的,就算备用口吧!

网友D:
   如果科威混合型的程序可以不需要占用外部资源的话,优势的确很明显。
   但是他最大的弱势就是初始程序就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且是长达1K多的程序,让很多客户望而却步。

网友E:
科威混合型plc,输入可以直接接微信号,太好用了,不仿大家试试!

网友F:
真的那么好用吗?

网友G:
  当然了,说什么都不如亲自实践的好!

网友H:
不知道编程软件好用不?

网友C:
理解错了!软件与三菱的一样!三菱程序可以直接转入。以前用三菱的,可以直接转用,不必另编程。且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D:
TO:
   刘瞳,建议你多了解些PLC,这样才能对科威PLC提出比较有见地的看法。
   针对这句话的看法:科威混合型plc,输入可以直接接微信号,太好用了,不仿大家试试!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人家不是直接接微信号,那怎么用呀。说到好用,倒是科威模拟量需要很长的一段程序才能使用,这点需要改进的。

网友I:
看了你们网站的东西,感觉不错
谢谢你们的技术资料
我是新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烈讨论!

     为使交流更有效率,建议大家以平和的心态陈述观点,尊重参与

讨论的每位技术人员!

网友E:
  我在用科威混合型plc时,好象还没有发现什么品牌的PLC将开关量和模拟做在一起的,我们国人的产品,我支持!

楼主(2007-10-07):
 混合型PLC(与A/D扩展单元相比)的主要优点:
      1>.小信号处理: 毫伏信号/任意非线性变换/梯形图调前置
                     增益
      2>.高速A/D D/A:10K次/秒A/D
                     波形分析/快速PID(调速/软起动)
      3>.系统建模:   在线辩识/高级算法
                     惯量/热容/时迟

网友J:
国产PLC这几年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哦。支持

楼主:
    科威自控在2000年前主要研发盘装自动化仪表,对前置通道的信号调理有些体会,如小信号放大/零漂/温漂/非线性校正/...
    因此,科威PLC主机直接支持热电偶输入!

楼主(2008-01-10):
   应广大用户要求,科威混合型PLC的非线性校正增加K/E/S/B/PT100的缺省校正功能,在K/E/S/B/PT100输入时,可直接底层驱动转变为温度,节省梯形图编程,近期在公司网上挂出.

网友K:
价格便宜性能好,确实非常不错

网友L:
恩!混合型PLC不错,稳定、可靠、好用!

网友M:
我正在找一种PLC,4路模拟输入,2路模拟输出,少量的开关量输入。
一个通讯口接触摸屏,一个通讯口设MODBUS主站接流量计,一个通讯口设MODBUS丛站接DCS,一个通讯口接监控软件。
找了N年了没找到。

网友C:
回:土匪猛进:
    这个科威开关量,模拟量混合型正好适用。不过通讯口的用法有些恐怖,就如同一张嘴,要它同时又抽烟,又喝酒,又喘气,又说话。

可以优化一下用法。分个轻重缓急。比如监控软件与触摸屏一般公用一个口。

 可以通过CANbus接DCS,485口接modbus协议流量计。

网友N:
恩,有道理!我是菜鸟,也是科威PLC粉丝,以后有问题,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O:
 科威混合型PLC的非线性校正增加K/E/S/B/PT100的缺省校正功能,在K/E/S/B/PT100输入时,可直接底层驱动转变为温度,

  我们经常使用,效果很好,就是程序长了地点.希望早点出来,这样就简便多了,

网友P(2008-02-27):
带模拟量的主机有不少厂家已经推出了。相信会出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