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 谢谢各位

楼主(2007-08-07):
          我家的电脑 显试频用电笔试会亮灯,健盘也会,机会也会,
           我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房间的线路有问题呢 还是电脑有问题
            他们都说在机箱上接一根线接地就行了    我就想搞清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脑电源对外壳有2个电容,在这里引起的漏电
加接地线

网友B:
你们家的电脑外壳还都是金属的啊?厉害,键盘都会?接根地线吧,电脑的主板和电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