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三菱MR-J3-100A报警AL50

楼主(2007-08-08):
请问三菱放大器MR-J3-100A报警AL50可能是原因。
伺服马达是HF-SP102 已更换新的放大器和伺服马达,但还是报警AL50。

网友A:
你那有没有维修说明书?一般这种情况必需安维修说明书进行修理,不能盲目进行。

网友B:
负载太大了,检查电机传动部分或者负载部分

楼主:
“你那有没有维修说明书?一般这种情况必需安维修说明书进行修理,不能盲目进行。”
你是指放大器说明书还是马达说明书。谢谢!

网友C:
AL50的含意是过载!是不是选型有问题,还是负载条件变了?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你的线路问题。检查一下主电路吧。

网友E:
是一通电就报警还是运行才报警? 有可能是线路问题, 看看电机电源线相序是否正确?

网友F:
碰到过,众多原因之外,其中有一次工厂安装电工将伺服电机接线(电机处已接好)ABC对应驱动器UVW接错,调正就好,(呵呵伺服电机倒顺车不是这样调电机线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