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MOSFET发热大

楼主(2007-08-08):
反激式开关电源,现在增加了吸收回路的电容值,不击穿了,但是管子发热有点大,运行一小会MOSFET上的散热片就烫手了,是变压器漏感的问题还是吸收回路问题?
要么是别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吸收回路的电容值
你增加电容,当然会出问题

楼主:
可是不增加电容开关管就会击穿,这是个两难问题啊
原来的472翻了一倍,而且吸收二极管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他只吸收反向的尖峰电压吧

网友A:
原先电容,开关管就正常
现在为什么会击穿管子

楼主:
原先电容472时会击穿,现在翻了一倍不击穿了,但是发热太大

网友A:
改用瞬变二极管试试,比阻容保护好
不过还应该查清故障原因

楼主:
就是啊,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