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屏蔽线对地有100v的电压?

楼主(2007-08-08):
我在现场中发现,我用的屏蔽线对地有100v的电压,就是在仪表柜内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感应电
就是因为屏蔽线没有接地的后果

楼主:
就是屏蔽线对地有100v的电压,哪还敢接地.感应电?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接地试试,由于变频器高频信号感应

不过我一般通过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和1个0.3UF的电容接地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菜鸟一个在 2007-8-8 9:12: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屏蔽线对地有100v的电压,哪还敢接地.感应电?怎么回事?

------------------------------------------------------------------------------------------
接地电压就没了,

感应电是这条电缆的附近有强电,信号线与动力线应分开敷设,屏蔽线一般采用单端接地

楼主:
信号线与动力线应分开敷设,这点我们做到了,就是有个水泵的线,也就一根,我估计不会是他的,因为其他的也是这样走的.现在我的控制室内的,屏蔽线是悬空的.

网友A:
屏蔽线内部是多少伏?
查查绝缘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屏蔽线是不是接在有高电压的设备外壳上面

楼主:
现在没在现场,我也感觉有可能是屏蔽线哪块,坏了.

网友C:
就像以上弟兄说的, 可能附近有强电, 或者是电缆和电源有的地方近了.....甚至有相接的地方.

网友D:
那你现在干扰太强了

网友E:
感应电,接地不好

网友F(2008-02-19):
PVC绝缘的屏蔽电缆(如:RVVP、KVVP),绝缘电阻相对较小,不利于交流信号的绝缘。
    交流、特别是高频电流电路,宜采用低衰减的聚烯烃绝缘介质电缆,并可靠接地!

网友G:
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