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伺服驱动的区别

楼主(2007-08-08):
  各位高手我只知道变频器可以改变频率从而来调整电动机的转速,从来没用过伺服驱动器。伺服是做什么用的,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2009-06-15):
有些伺服驱动器可以当变频器用,但变频器就不能当伺服驱动器用。

网友B:
惯性小,位置控制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