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能表

楼主(2007-08-08):
SPA系列的直流电能数显表与德国技术是一脉相承的 ,适合我国电力设备的运行和计算机智能化监控要求而设计的,能够直接测量显示系统的用电量,并带有RS485接口,与微机进行数据交换,是适合蓄电池,太阳能板,直流电源,逆变器,电镀整流等直流信号设备测试电能和计量参考电能值使用。
产品销往广东,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中山,东莞,佛山。
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明。
浙江,杭州、宁波,慈溪,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
江苏,南京.苏州.昆山,常熟,张家港,江阴,宜兴,太仓,吴江,无锡.扬州.常州.南通.徐州.镇江.扬中,泰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
上海,北京,天津
山东,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潍坊、烟台、威海、济宁、泰安、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辽宁,沈阳 大连 鞍山 抚顺 本溪 丹东 锦州 葫芦岛 营口 盘锦 阜新 辽阳。
山西,太原 大同 朔州 阳泉 晋城 晋中 临汾 运城,
重庆,武汉,黄石,宜昌,十堰,湖南,长沙、常德、郴州、衡阳、怀化、、、湘潭、益阳、永州、岳阳、张家界、株洲,南昌,合肥,,宁夏,内蒙古,黑龙江
四川,成都,兰州,西安。
■技术指标
信号输入:
●电流: 最大直接输入电流0~10Adc (电流量程范围可协商定制)
超出10Adc需加分流器(SHUNT);允许过量程瞬时电流10倍/2秒
●电压: 最大直接输入电压0~650Vdc (电压量程范围可协商定制)
允许过量程瞬时电压2倍/1秒 持续:1. 2倍
测量范围与精度
●电流:0 ~10Adc 电压:0 ~650Vdc电能:0.00Wh~99999WSec. 0.00Wh~99999Wh ; 0.00KWh ~99999KWh,0.00MWh ~99999MWh超出最大计量范围自动清零
精度: ≤±0.5%
通讯接口
●RS485串行接口,ModBus协议,RTU格式,通讯波特率4800、9600可选
●绝缘强度:IEC 60255-5 2kVrms-1min

● 工作电源及功耗:AC ( 80~265)V或DC ( 100~275)V 8VA ; 可定制DC12V, DC24V等工作电源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电话:0512-68381802
传真:0512-68381803
网址:www.surpon.com
邮箱:surpon@163.com
地址:中国 苏州市桐泾北路26-6号恒峰大厦F6

楼主:
有用的到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给我寄一份
无锡江阴光伏科技  山工

楼主(2007-09-12):
工控朋友:有用到电能检测,特别是太阳能光伏电池用到的联系我.案例很多.

 ; ; ; ; ; ; ; ; ; ; ; ; ; ; ; ;成大鹏 ;13914037100

网友A(2008-01-08):
我是整流设备上用的,也可以的吗?
输入电压:0~1000V
输入电流:0~80KA/0~5V
LED显示
工作电源:AC220V

楼主(2008-02-17):
电能计量知识  电能表的容量是以最大额定电流表示,如:某型号的电能表主要额定参数是:220V,5(20)A,表示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为220伏,基本电流为5安,最大额定电流为20安。使用负荷如果超过电能表的最大额定电流,电能表可能会烧坏,甚至导致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应及时办理增容。
1、什么是计量检定?

  答:计量检定是指为评定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确定其是否合格所进行的全部工作。如电能表的检定就是对电能表是否合格作出鉴定,是利用标准仪表(标准电能表)确定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2、我国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器具有哪些?

  答:社会公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和部门、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量值计量标准器具。

3、电力部门电测计量专业列入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的常用工作计量器具有哪些?

  答:有电能表、测量互感器和绝缘电阻、接地电阻测量仪等。

4、计量授权的形式有哪些?

  答: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和技术机构,在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1)授权专业性或区域性计量检定机构,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2)授权有关技术机构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3)授权某一部门或某一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对其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

  (4)授权有关技术机构,承担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电力部门目前所开展的各项电能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则是以上述第三种形式进行授权的。

5、供电企业受理哪些类别表计校验?

  答: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水利电力部门电测、热工计量仪表和装置检定管理的规定》,电力部门管理的用于结算、收费的电能计量器具,由电力部门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换句话说就是供电企业的计量检定机构只能对供电企业直供客户电能表、互感器进行检定,而客户内部使用的电能表、互感器不属供电企业受理检定的范围。

6、电能计费表计装设后,客户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答:根据《供电营业规则》有关规定,电能计费表计装设后,客户应承担如下责任:

  (1)电能计费表计装设后,应妥为保护;

  (2)不应在表前堆放影响抄表或计量准确及安全的物品(如:易燃、易爆危险品及具有腐蚀性的物品等);

  (3)不得开启计量柜、箱及表计封印;

  (4)发生计费电能表丢失、损坏或过负荷烧坏等情况,应及时告知供电企业;如因供电企业责任或不可抗力致使计费电能表出现或发生故障的,供电企业应负责换表,不收费用;其他原因引起的,应负担赔偿费或修理费。

 7、损坏、遗失用电计量设备如何处理?

  答:用电计量设备损坏、遗失后,客户应立即向供电企业办理更换或复装等手续,事故需紧急处理时,也可与所在供电企业事故抢修部门联系要求紧急处理。客户不得自行处理,否则按违约用电处理。

  用电计量设备损坏遗失时,供电企业除按规定追收电量外,属于客户责任造成损坏或遗失的,由客户赔偿并负担其修理费,还要负责由于更换用电计量装置所需的工料费。若客户有意破坏和伪造丢失用电计量装置者,一经查实即按有关窃电的规定处理。

8、为什么不能私自更动电能表?

  答:运行中的电能表是供用电双方共用的法定计量器具,如果私自更动电能表将视为违约用电或窃电.另外,从安全角度来说,私自更动电能表可能发生触电等事故、带来人身伤害和损失。

电能计量常识介绍

9、电能的单位是什么?

  答:电能的单位是“千瓦时”(kWh),俗称“度”。

10、“用了多少电”是用什么器具来测量的?

  答:记录用电客户使用电能量多少的度量衡器具称为电能计量装置。它包括各种类型电能表,计量用的电压、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电能计量柜(箱)等。电能计量装置是供电企业和电力客户进行电能计量、结算的“秤杆子”。一般居民客户仅仅使用单相电表记录用电量。

11、电能表有哪些种类?

  答: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称为电能表,又叫电度表、千瓦小时表。电能表的种类可分为:

  (1)按相别分: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等。

  (2)按功能及用途分:有功电能表、无功电能表、最大需量表、复费率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铜损表、铁损表等。

  (3)按工作原理分:感应式、电子式、机电式等。

 12、电子表与机械表有什么区别?

  答:从计量方式及测量结果来讲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内部结构上就有根本性区别,一个叫静止式(或电子式),一个叫感应式(或机械式)。感应式表顾名思义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而成。静止式表是根据电能测量原理利用电子电路来实现计量的。

 13、什么叫分时计费电能表?

  答:分时计费电能表也叫多费率表或复费率表,是近年来为适应峰谷分时电价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计量手段。它可按预定的尖峰、峰、谷、平时段的划分,分别计量尖峰、峰、谷、平时段的用电量,从而对不同时段的用电量采用不同的电价。使用复费率表可发挥电价的调节作用,鼓励用电客户调整用电负荷,移峰填谷,合理使用电力资源,充分挖掘发、供、用电设备的潜力。

14、用电客户使用何种电能表是如何确定的?

  答:使用何种电能表与供电方式、电价、和收费方式等有关。如单相供电的居民客户装设单相电能表;三相供电的客户装设三相电能表;实行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的客户,应装设具有计量最大需量功能的最大需量电能表;对须考核用电功率因数的客户,除了装设有功电能表,还要装设无功电能表;实行分时电价的客户,应装设具有分时计量功能的复费率电能表。

15、常用有功电能表有哪几个准确度等级?

  答:常用有功电能表有0.5、1.0、2.0三个准确度等级。0.5级电能表允许误差在±0.5%以内;1.0级电能表允许误差在±1%以内;2.0级电能表允许误差在±2%以内。

  一般居民客户为Ⅴ类电能计量装置,使用的有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2.0级;而月平均用电量在100万kW·h及以上的大电力客户为Ⅰ类电能计量装置,使用的有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0.5级。

 16、电能表计度器的整数位与小数位是怎样区别的?

  答:一般电能表计度器显示数的整数位与小数位的窗口或字盘应有不同颜色区分(一般整数位以黑色表示,小数位以红色表示),并且在它们之间应有区分的小数点。

17、什么叫电能表常数?

  答:电能表的转盘在每千瓦·小时(kWh)所需要转的圈数称为电能表的常数r/kWh或转/(千瓦·小时)。如电能表常数为1200r/kWh,表示电能表转盘每转1200转,电能表计量1kWh。

18、电能表铭牌电流5(10)A、10(20)A、5(20)A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答:括号前的电流值叫基本电流,是作为计算负载基数电流值的,括号内的电流叫额定最大电流,是能使电能表长期正常工作,而误差与温升完全满足规定要求的最大电流值。

  根据规程要求,直接接入式的电能表,其基本电流应根据额定最大电流和过载倍数来确定,其中,额定最大电流应按经核准的客户报装负荷容量来确定;过载倍数,对正常运行中的电能表实际负荷电流达到最大额定电流的30%以上的,宜取2倍表;实际负荷电流低于30%的,应取4倍表。

 19、如何理解电能表的容量?

   答:电能表的容量是以最大额定电流表示,如:某型号的电能表主要额定参数是:220V,5(20)A,表示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为220伏,基本电流为5安,最大额定电流为20安。使用负荷如果超过电能表的最大额定电流,电能表可能会烧坏,甚至导致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应及时办理增容。

 20、居民可以申请安装多大容量的电能表?

  答:一般居民用的单相电能表有5(20)A、10(40)A、15(60)A这几种规格,可根据家用电器数量和用电容量的不同来选择安装,特殊要求用电容量超过50A的也可以安装三相电能表,如别墅住宅用表。

21、电能表增容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电能表增容应注意室内线路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如选择10(40)A电能表应使用导线截面大于等于6平方毫米的铜芯绝缘导线,若达不到此标准则应更换。住房装修时要考虑日后家电的增加,导线截面要适当放大或预留若干回路。

 22、为什么电能表要按周期进行轮换?

  答:电能表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会发生机械的磨损或电子元器件老化,往往会导致计量不准。为保证电能表的计量准确性,按国家规程有关规定需要拆回电能表进行周期检定(也就是常说的表计轮换)。

23、如何知道电能表是否正常工作?

  答:如果您使用的是感应式电能表,从电能表正面观察表内铝制的转盘在您用电的时候应该是转动的,在您不用电的时候应不转动。如果您使用的是电子式电能表,请从电能表正面观察表内铭牌上的指示灯,在您用电的时候指示灯应一亮一灭闪烁,在您不用电的时候应常亮或常灭。(不用电是指在您确定家里所有电器已完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待机状态下)。

24、合表用电客户总、分表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差额?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总表和分表电量抄错,分表的尾数未计,或总、分表抄表日期不一致。(2)总表内的内线有漏电现象或在总表范围的客户中可能有窃电现象。(3)在运行中,从总表到分表的一段导线也会消耗电量,分表本身也要消耗电量,这些都被总表计量,而分表不能计量该部分。(4)分表负载不合理,造成部分耗电仅在总表上反映出来,而加大了总分表之间的差额。(5)分表使用年久、失准。

25、当您认为计费电能表可能不准时,怎么办﹖

  答:您若认为电能表计量不准确,您有权向供电企业提出校验申请。可到所属供电局营业厅办理申请校验电表手续,在您交付校验费后,供电企业电能计量中心的检定人员应在不拆开电能表铅封的情况下对电能表进行检定。如果计费电能表的检定结果合格,按有关规定客户应承担电能表检定费;如果计费电能表的检定结果不合格,除退还电能表检定费外,并按有关规定给客户追、退电量。

26、当您对供电企业的表计校验结果有异议时,怎么办?

  答:当您对供电企业的表计检定结果有异议时,可向供电企业上一级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复检,如对检定结果仍有异议,可向当地技术监督部门申请计量仲裁处理。但您在申请验表期间,其电费仍应按期交纳,待表计检定结果确认后,再行追、退电费。

居民用户有关电能表常见问题的问答

1、电子表与机械表有什么区别?
    从计量方式及测量结果来讲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内部结构上就有根本性区别,一个叫静止式(或电子式),一个叫感应式(或机械式)。感应式表顾名思义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而成。静止式表是根据电能测量原理利用电子电路来实现计量的。
从性能上比较,感应式表因为驱动力矩大不容易出现完全停走现象,电子表则往往会出现卡字现象,就是只发脉冲不计数;除此之外,电子表的其它性能都优于感应表,电子表具有功能强大、误差特性好、过载能力强、电压适应范围宽、运行维护简单等特点。
2、为什么现在都用电子表?
    迄今为止感应式电能表已使用了近100年,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和电力自动化技术的提高,其功能已越来越受到限制,更不能满足如自动抄表、负荷控制和分时计量等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的需要,这样一来,电子式电能表就应运而生。
3、为什么要实行居民集中抄表?
    我们国家为了提高居民用电水平,投巨资进行了"两网"改造,实现了城乡居民用电一户一表制,居民抄表户数剧增。为了进一步为广大居民客户搞好优质服务,使抄表及时准确又不扰民,提高对居民用电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因此在居民较集中的新村安装了集中抄表系统。
4、电子表比机械表快吗?
    首先应该这样说,电子表比机械表准。这也是符合买卖公平原则的,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什么说是准呢?这是因为电子表与机械表的结构不同所决定的,机械表由于转动引起的机械磨损和振动引起的机械变形,很容易造成误差超差。电子表不象机械表有转盘,也就没有机械磨损,因此它的误差特性较好,从轻负载到最大负载的误差曲线基本是平直的,比较容易控制误差,准确度比机械表高,从准确度等级比较电子表是1.0级,机械表是2.0级,也就是电子表的计量误差是控制在±1%之内的。
5、如果客户觉得电能表走得快怎么办?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颁布的《供电营业规则》第七十二条规定:"用电计量装置包括计费电能表和电压、电流互感器及二次连接导线。计费电能表的购置、安装、移动、更换、校验、拆除、加封、启封及表计接线等,均由供电企业负责办理,用户应提供工作上的方便。"因此,电能表属于供电部门的资产,供电公司要对其负责资产管理、故障处理、定期换表等工作,以确保电能表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准确可靠运行。如果客户发现电能表异常,首先应向供电局用电服务中心反映,即到营业柜台上将你的户名、地址、联系电话等填入一张用户要求校表申请单,并交纳校表费5元,供电公司将在三天之内派人到现场进行检查测试,如果确属表计走快供电公司将作换表处理,并上门退还多计的电费和校表费。如果客户对供电公司的处理结果存疑义,还可以向市技术监督反映,由他们作出公正性处理意见。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简易的检查,将表计的出线开关拉掉,也就是完全切断用电负载情况下,此时表计应该不走,即机械表应看到转盘不动,电子表应看到脉冲指示灯不闪。
6、电能表铭牌电流5(10)A、10(20)A、5(20)A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括号前的电流值叫标定电流,是作为计算负载基数电流值的,括号内的电流叫额定最大电流,是能使电能表长期正常工作,而误差与温升完全满足规定要求的最大电流值。
    根据规程要求,直接接入式的电能表,其标定电流应根据额定最大电流和过载倍数来确定,其中,额定最大电流应按经核准的客户报装负荷容量来确定;过载倍数,对正常运行中的电能表实际负荷电流达到最大额定电流的30%以上的,宜取2倍表;实际负荷电流低于30%的,应取4倍表。居民配表时一般都放宽一倍,满足居民在一定时期内用电自然增长的需要,申请10A就配最大额定电流20A的表,考虑居民用电负荷随季节性变化比较大,为了计量准确现在都选用4倍表即5(20)A。
    上述意思就是5(10)A的表比10(20)A和5(20)A最大允许使用电流小一倍,5(20)A的表和10(20)A的表最大允许使用电流是一样的,但轻负载的时候5(20)A的表计量更准确。
7、如何确保电能计量准确?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为了深入贯彻实施《计量法》,保护电能的公平交易,对电能表的运行质量实行了越来越严格的全过程监督管理。
    首先在选购产品上严格把关,一定要选用具有CMC标志的产品即《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另外产品还必须有《电工仪器仪表产品型号注册卡》及电力设备及仪表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的检验报告。然后选择生产条件好、产品供货能力强、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良好的售后服务、产品质量稳定、故障率底的厂家经过统一招标购买。与厂方要签订很详细的技术协议,按技术协议的要求对产品进行抽检,经过抽检合格的表才要。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能表被列入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只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合格,运行中的表还要按周期进行更换检定。供电公司对每只表检验后还要通过技术监督部门的抽样检定合格才能投放使用。
    检定电能表的计量标准装置及计量检定人员都要经过省级技术监督部门的考核,人员和标准装置两样都取证后方能开展检定工作。

楼主(2008-09-20):
 太阳能系统工作原理:太阳能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组)组成。如输出电源为交流220V或110V,  还需要配置逆变器。各部分的作用为:

 (一)太阳电池源:太阳能电池板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价值最高的部分。 其作用是将太阳的辐射能力转换为电能,或送往蓄电池板的质量和成本将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质量和成本;

 (二)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是控制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蓄电池起到过充电保护、过放电 保护的作用。在温差较大的地方,合格的控制器还应具备温  度补偿的功能。其他附加功能如光控开关、时控开关都应当 是控制器的可选项;

 (三)蓄电池:一般为铅酸电池,小微型系统中,也可用镍氢 电池、镍镉电池或锂电池。其作用是在有光照时将太阳能电 池板所发出的电能储存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出来。

 (四)逆变器: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提供220VAC、110VAC的交 流电源。由于太阳能的直接输出一般都是12VDC、24VDC、 48VDC。为能向220VAC的电器提供电能,需要将太阳能发电 系统所发出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因此需要使用DC- AC逆变器。在某些场合,需要使用多种电压的负载时,也要用到DC-DC逆变器,如将24VDC的电能转换成5VDC 的电能

苏州迅鹏专业生产太阳能系统用的直流电能表

vipline:0512 61708706 成大鹏

网友B:
德国tecsis压力表

型号:2324

量程范围:0…16bar

表盘直径:100毫米

外壳材质:304不锈钢

接液材质:316不锈钢

精度等级:1.0

连接方式:径向

接口尺寸:G1/2

防护等级:IP54

介质温度:-20…+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