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跟FX2N的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我想用组态王做上位,目前下位是两台FX2N,以后会增加。现在已有的是:FX2N-485-BD;多串口卡,本来可以不用,我电脑串口有问题就用它了。
1.   485-232转换器有两个,不知用哪个?一个是无源的,接线端子T/R-;T/R+;RXD-;RXD+;GND;VCC.   另一个是有源带光电隔离的RS232至RS-422/RS485接口转换器。
如果用后一个我会接线,如果用前一个不知怎样接线呢,用哪一个好些?
485BD手册上说要用FX-485PC-IF,没有这个用以上的能代替的吧?
2.   这种连接PLC的D8120要设定的吗?不要用到RS指令的吧?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这种连接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1,无源有源均可
2,不用

楼主:
要用无源的话怎么接线?
我现在用编程口通讯能连上,但用通讯口却连不上,怎么回事?你说的是不用RS指令还是D8120也不用设定?

楼主:
我把两 台PLC的地址8121分别设为0;1
把8120设为1886(E080也试过)也不行呢,总是通讯不上,怎么回事啊?要怎样设定啊

网友B:
485-232转换器有两个,不知用哪个?一个是无源的,接线端子T/R-;T/R+;RXD-;RXD+;GND;VCC。你是要用485口了,从计算机上的USB口引出,而后,接T/R-;T/R+;引到你的PLC的485接入端,正负对应即可。而对于,你的设置,建议通过FX2N软件的通信端口设置来实现。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用软件的通信口也设置过了,也没有用。
你说:要用485口了,从计算机上的USB口引出  我这个是232口的,没有USB接口,今天用无源的那个再试下
组态王里选 的驱动 是 FX2-485 串行  是吗

楼主:
我的D8120这样设定的, 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设置后,要关机重启才有效!

楼主:
重启过的
组态王里的驱动  FX2-485 下面只有一个选择:串行
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
原来是设置错了,按组态王帮助设的就对了,看多了网上的介绍很多都不对,
现在是通讯上了,其它的都对,可是D8120读出来却是0000,怎么回事呢?应是E080才对的啊?

网友D(2010-11-10):
你好,可以联系到你吗?我的QQ549021779,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