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用2G或者4G的CF卡可以装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07-08-08):
各位:
在工控主板上带有CF卡插槽,假如我用一个2G或者4G的CF卡,能否装windows2000或者windows XP。如果能装的话,需要什么要求?如果装XPe或者CE,有什么要求!
有知道的大哥请详细告诉 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A:
4G的容量能够装XP。有什么需求,没装过,不清楚。

网友B:
CF卡一般作为外存,相当一个硬盘,存储程序或数据;一个2G或者4G的CF卡,可以装下windows2000或者windows XP的安装程序。 但是执行程序,用的是内存,不取决于CF卡容量的大小. 欢迎那些卖工控机,搞培训班的网友来发表观点.

网友C:
CF卡有分能装操作系统和只做数据存储两类,
购买时要分清是能装系统的CF卡,
一般情况下CF卡在系统里默认就是C盘,和硬盘
的使用没有什么区别,就像版主说的,2G,4G分别
可以装2000和XP,装XPE的话有512M就足够了.
装CE的话有64M就够了.别的好像没有什么特殊
的要求.

网友C:
补充下,本人专注做嵌入式板卡及XPE,CE
LINUX等,可以多交流啊,QQ:755036566

网友D:
你好!CF卡是外存储器.相当于硬盘的东西.或者电子盘.装什么系统,还要看你是工控机是能不能支持.如果你的工控机是X86结构的.一般兼容性比较好.586系例的话.都可以装XPE
CE更没有问题.

网友D:
有问题可以TEL:13713794334 QQ:460052381 MSN ZHANGXINLIN@HOTMAIL.COM

网友E(2011-04-12):
4G能装XP系统,前几天装过了,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F(2011-11-28):
注意,WINPE对内存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