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7-08-08):
请问热电偶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是温差电势信号!

网友B:
那说的MV是毫伏的意思?那有没有跟温度对照的数值表?

网友C:
电压信号,很小,几毫伏(MV)而已

网友D:
对于PLC检测而言,这个mV信号采用一般模拟量检测模块是测量不精确的,应当采用热电偶专用检测模块测量。

网友E:
 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电压信号,有专门的分度号表可以对照查温度

网友F:
搜先前的分度表。

网友G:
所以说输出的信号线一定要短,屏蔽要好.

网友H:
热电偶输出的是热电势信号,有专门的分度号表可以对照查温度

网友I:
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dc电压信号

网友J:
老菜鸟:
对于PLC检测而言,这个mV信号采用一般模拟量检测模块是测量不精确的,应当采用热电偶专用检测模块测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为需要冷端温度补偿

网友K:
传感器接线的问题 三线制可否改成两线制用?

网友L:
热电偶本来就是两线制的,热电阻三线制接到传感器后会转换成4-20mA的标准两线制信号

网友M:
有专用的TC卡件 处理热电偶信号的!

网友N:
楼上的 同志们都讲的挺对啊!我这里有一个热电偶,热电阻的转换对照软件,有要得留下信箱!

网友O:
热电欧输出mv信号,热电阻输出阻值

网友P:
4-20mA

网友Q:
输出毫伏性号,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相同温度输出的毫伏值不同

网友R:
同舟: " 4-20mA "
呵呵大哥比较搞笑

网友P:
热电偶输出mA级信号,热电阻输出mV级信号.

网友S:
楼上的大哥:
呵呵! 真实好笑,热电偶还可以输出MA信号,热电阻可以输出MV信号!??

网友T:
下面引用由同舟在 2007-8-24 13:20: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偶输出mA级信号,热电阻输出mV级信号.
--------------------------------------------------------------------------------------------
好笑。

网友U:
输出MV信号!热电阻是电阻信号。当然现在有转换器,可以统一转换成电流信号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