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启动时的软元件标志位是?

楼主(2007-08-08):
我记得三菱的PLC有个启动标志位叫M800.3 ,想问下S7-300这里有没有呢?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呢?就是中间变量三!每一个软件都会有的

网友B:
是不是常on?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A M0.0
ON M0.0
= M0.0

网友C:
不用定义,直接在主路径里面,它会定时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