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变频器一拖三控制方法

楼主(2007-08-08):
要控制的电机功率为55KW的三台风机电机,要能实现三台电机的单独起停或全部投入运行,并能对每台电机分别调速(即每台电机以不同的速度运转),能实现吗?如何实现呀

网友A:
不行的,要不就只能用三台变频器

网友B(2009-05-25):
起停还是能一控三的,连带调速就不行了,还是分开用的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