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确的流量控制

楼主(2007-08-08):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程:要求精确的控制给反应罐的加水量。控制要求是:在自来水管道上加有一个电磁阀,要通过流量现场检测单元测得流量;每次的加水量为:30~50公斤;想通过仪表或控制器采集流量检测单元的流量信号,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当外部有信号时开始加水,加完水后关闭电磁阀;等待下次加水信号。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尽量简单;因为要考虑成本,我想用仪表来实现;但没找到合适的仪表。谁能给个建议?我的QQ:19504438,或邮件:foom126@126.com  谢谢

网友A:
用个计数器,采集流量计的脉冲信号,累加快到设定值(30~50公斤时,计算一个余量),输出信号,关断电磁阀。
下一个开始,给个复位信号,仪表重新计数,达到设定值输出,并自锁,复位后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