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否带多台步进电机?

楼主(2007-08-08):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否控制多台步进电机呢?如果不行,请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A:
斩波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可以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但我公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正弦波驱动电流是纯开环的,可以。

网友B:
我以前试过,两相步进电机,用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电机串联,能转。性能什么样,没仔细试。

网友C:
不知楼主意欲何为?省成本?绕组能串联,好做一些,若只能并联,恐怕不易。

网友D:
我觉得串联能行,不想刘工实验都做了,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也有省成本的意思,但主要还是由于在使用的时候,对多处传动部分的要求不高,没必要一一对应的使用驱动器!!!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真有必要如此省法?!

网友E:
10年前,我采用窜联的方法驱动两台步进电机驱动的数字油缸,作为同步用,效果不错.两只油缸达到了很好同步

网友F:
这个讨论很好,我也有此方面的用途和想法,我厂的冲床有上下两个模盘,我想用两个伺服电机来控制两个模盘,要实现同步,但又不能同轴,我想用一个驱动器来驱动上下两个电机,但一直也没实验,两位斑竹给予解释一下,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扩展理解为:
1、恒流驱动的驱动器,输出电流和电机匹配的话,串联使用;
2、恒流驱动的驱动器,输出电流如果能调节到2倍的话,并联也行?

呵呵,一己之见哦,

网友B:
“1、恒流驱动的驱动器,输出电流和电机匹配的话,串联使用”
串联,相电阻增加一倍,转动时的感生电动势也增加一倍,驱动电压要提高。

“2、恒流驱动的驱动器,输出电流如果能调节到2倍的话,并联也行?”
如果有一个电机坏了,比如某一相的线圈断了,另一个电机有“徇情”的风险。

网友F:
刘斑竹.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