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TD400C 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楼主(2007-08-08):
我今天用Siemens S7-200编程,并建立了TD400C的程序,但是TD400C上显示无参数块!我查了变量存储器,文本显示程序中用的V变量,并没有在PLC程序应用啊!各位大虾,帮帮忙了!

网友A:
可能地址设置错误!
前不久才发了一个关于TD400C的贴,请参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2707
对你可能有一些帮助。

网友B:
还是斑竹细心哦!

楼主:
原因我找到了,不知道怎么,我把TD400C里面的参数块设定成32000了,改成0就好了!谢谢斑竹!

网友C(2007-10-10):
请教:为什么我的TD200的程序写入到TD400C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刚开始也是无参数块,后来解决了,可现在显示无警报,什么信息都没有,原来里面写了好几十条的文本信息,真不想再编写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呵呵,不能偷懒的!
    TD200和TD400C的程序结构有些不一样,包括信息标志位,TD200有而TD400C没有;报警信息位都有。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信息的树形结构等等。
    如果什么都兼容,那么你复制过去的程序应该可以实现了哟,没实现的原因就是不兼容......
    你可以仔细比较两者程序中数据块,不相同的地方有好几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