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有一难题需要各大侠指教

楼主(2007-08-08):
现手头一项目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位机是使用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下面有两套S7-300系统和一套S7-200系统,采用profibus总线,上位机装了cp5611卡,问题是这样的:系统运行过程中,如果s7-200系统突然停电了,然后再上电后,上位机的组态画面中200系统的信息就不对了,比如现场实际上是设备处于停止状态的,上位机上显示的是运行。但是上位机上显示的200系统的模拟量都没有问题,而且系统运行都正常。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唯一能解决的就是将200的系统再下载一次程序,上位机上显示就正常了,但一旦又断电就又会出现这问题。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mcgs 就是这样的,他的COM更新的慢,有时会有com进程死掉,你可以把200的数据用GSD组到300里,完全去读300的数据就行了。我有个工程就是这样的。很好使。

网友B:
听不懂,能详细说一下网络组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