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编程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8-08):
各位s7的前辈们,小弟在编程方面有些疑问来请教各位。我从来没有用过pid、pto、pwm等这些指令。也不会用。我想知道这些指令是必须在向导里面设置之后才能用,还是直接就在指令盒里面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向导里面设置之后才能用

网友B:
在向导里面设置之后,就会自动生成指令子程序,点击子程序中的相关指令就可以了——这些指令实际上就是些子程序。

楼主:
我试着设置了一下pto向导。设置已经完成了。出现了三个子程序分别是pto0-ctrl 、pto0-man、pto0-ldpos。请问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下面的我就不会了,如何启动pto呢。我看见在这三个子程序的上方表格里面都有l0.0和l0.1这两个东西。他们是干嘛的呢有何作用

网友C:
帮助里有详细介绍呀!或者看手册!如果没有手册,去西门子网站下一个就行了!祝你好运!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本书吧
PLC编程及应用,最后两章有关于PWM和PTO的应用内容

网友E:
恩,最好是把他们的手册找到,经常买书也要花不少的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