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6800C与FX2N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08):
请问:我想用PWS6800C的COM1口与FX2N通讯,FX2N有一扩展232BD通讯板,可以实现么?谢谢各位。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楼主:
请问线的引脚定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手册应该有的
一般记不住

网友B:
查找30的通讯端脚定义,自己按照功能调整就是了。就是将422转成232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现在想问PWS6800C与FX2N通讯,可以正常工作,但屏有时会闪“COM2通讯异常”,时间常了,触屏的COM2可能就烧掉了。换过屏和线还是会出现这个现象,请问大家是何原因?

网友C(2007-10-08):
看来PWS6800C-P是有这个问题的,我把6800和S7200PLC进行通讯,发现有时候会闪“COM2通讯异常”,通讯线也是HITECH原装的,估计是触摸屏本身有质量问题,我用HITECH一年了,发现HITECH的屏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不知各位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