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系列EP2C35开发板 EP2C35核心板

楼主(2007-08-08):
FPGA SOPC学习开发套件 (V4.0)

EP2C35/EP2C20开发板包括:
EP2C35核心板/FPGA2C20核心板 + 实验板V4.0 + USB-Blater下载线 + 其它附件

一、FPGA核心板:
(1)CycloneII FPGA:有两种型号供选择:EP2C35F484C8、EP2C20F484C8;
(2)SDRAM:32位宽共16M BYTE容量,总共最大可扩充到128MB;
(3)SRAM:32位宽共1M BYTE容量,总共最大可扩充到2MB;
   NiosII处理器为32位,搭配32位的SDRAM和SRAM存储器可有效提高程序和数据的吞吐能力。
(4)Flash:8MBYTE  FLASH,兼容32MB;
(5)配置芯片:EPCS16(EP2C35)或EPCS4(EP2C20) ;
(6)提供配置模式:JTAG和AS。
(7) 50M有源晶振;
(8) 4个LED、一个RESET按键;
(9)50Mhz有源时钟;
(10)剩余IO以及Avalon总线、配置管脚等通过3排插针引出,扩展更灵活;
(11)FPGA供电系统;

注: 核心板为6层板工艺,良好兼顾信号完整性,集成SOPC以及FPGA开发所需的SDRAM、SRAM、Flash、配置芯片、有源时钟等,结构紧凑(尺寸10cmX6.5cm)。共引出121个用户IO及16位数据总线。该核心板特别适用于快速产品原型开发、各种电子设计大赛、学习FPGA和SOPC等。 该核心板工作稳定可靠,成功应用于数控机床上的运动控制器。

二、实验板V4.0:
★网络:使用DM9000A,100M/10M自适应网络芯片,提供完善的驱动以及中断传输,远程控制,网络服务器等例子。
★USB2.0:使用CY68013A-56,使用自定义的IP 实现,实现FPGA与电脑主机的高速通信;提供固件开发,上位机驱动开发文档以及例程。
★RS-232串口:用于与计算机的数据通信;
★256色VGA接口:提供一个流模式的VGA控制器IP以及详细的设计文档,使用FIFO缓存,DMA高速传输,可显示中文,英文,图象,动画等。其中由电阻网络实现256色VGA的D/A,可有效降低产品成本。
★PS/2鼠标,键盘接口:标准鼠标,键盘接口,提供的例程用VHDL实现在数码管上同时显示键盘扫描码和ASCII码,也可结合SOPC编程使其显示在LCD上;提供自定义的PS2  IPCORE,用中断控制实现键盘控制功能。
★16*2字符型LCD:可以显示英文字符和自定义字符,提供IP核以及显示操作函数,操作直接方便;
★128*64图形式LCD:可以显示中文、图形等,提供IP核以及显示操作函数,操作直接方便;
★实时时钟:PCF8563芯片,带有日历,报警输出,板子上带有供电电池,掉电后不影响时钟工作。
★温度传感器:LM75A,精度可达0.125度。在工控中可作为过温保护的传感器。
★SD/MMC卡:提供SD卡的读、写、擦除函数,操作方便,可用于存储海量数据。
★音频:使用WM8731音频芯片,自带音频DA,AD,提供一个流模式的音频avalon从接口,实现从SD卡,SDRAM,flash读出音频数据并播放。
★AD转换:采用12位串行AD转换芯片ADS7822芯片。
★DA转换:采用12位串行DA转换芯片TLV5616芯片以及运放电路,可通过调节精密电阻改变运放的放大倍数输出所需电压范围。
★蜂鸣器。
★USB1.1:采用USB-UART桥接芯片,可直接用于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开发者无需懂USB协议和设计驱动程序,只需类似串口一样对通讯进行操作。
★两个4位7段数码管组成一个8位7段数码管:分别提供用VHDL和NiosII实现动态扫描的程序,并提供其IP CORE及设计。
★5个按键开关。
★EEPROM AT24C08
三、 购买该套件赠送USB-Blaster下载线(完全兼容原装USB-Blaster);
四、其它附件:
(1) USB线2条;
(2) 5V开关电源;
(3)用户手册;
(4)齐全的软件(QuartusII和NiosII IDE等)、文档资料等;
(5)详尽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6)16x2型LCD模块,选配;
(7)128x64点阵型LCD模块;

超值价:EP2C20型:1680元;
        EP2C35型:1980元;
        EP2C20核心板:960元;         EP2C35核心板:1260元;

购买指南
电话: 020-82570870 传真:020-87543030 E-Mail:21control@163.com  MSN:fengfy70@hotmail.com    QQ:492072170
详情请参考 www.21control.com

http://www.21control.com/firstFPGA/FPGASOPCNiosII/200704/firstFPGA_20070426143839.html

楼主:
DSP TMS320C6713浮点处理器 +Cyclone II FPGA EP2C5 视音频开发板已经推出,详细介绍敬请浏览www.21control.com

楼主(2007-10-27):
(DSP TMS320C6713浮点处理器 +Cyclone II FPGA EP2C5 视音频开发板)

应用: 1、电台,电视台,舞台等场合的专业音频处理(调音,均衡,效果器等); 2、医疗上的数据分析处理(如医疗影像分析,心率谱分析等)。3、静态的视频压缩,处理和传输。4、研究生,本科生数字图像及数字音频处理的教学平台。5、工程师可利用本平台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6、直接用于2 次开发。由TI DSP 芯片TMS320C6713(200M 主频)和Altera FPGA Cyclone II EP2C5 组成的音视频开发板,DSP 主要做音频处理,同时可以将FPGA 采集的视频数据接收进来做视频分析和处理,两者结合,完美实现视频和音频的高速处理。开发板特点:

1.使用TMS320C6713 和Cyclone II EP2C5 运算平台, 性价比优越的高速处理平台.

2.支持视频采集(ITU-R656), 可以应用TI 的DSPLIB 做二次开发,EMIF通道采集视频数据进DSP,提供CCIR656编解码程序.

3.高精度音频采集,EDMA 传输音频数据(LIB),支持高速浮点高精度音频信号处理.

4.CSL 库应用例程,Bootload 程序,SDRAM 控制程序.
DSP 部分资源(硬件):
TI 200M 主频浮点DSP 芯片;片上256K×32bit RAM

外扩8M×16bit SDRAM 16Mbit Flash ROM

*CIRRUS 最新专业级音频AD/DA,正负电源供电,差分输入输出,实际信噪比超过90dB,

最高采样率192K,结合了相关的运放滤波配置电路,完全满足专业级音频产品的开发;软件:EDMA 操作LIB(包括Mcbsp 和并口,支持PINGPONG 操作); CSL 库应用和DSPLIB 应用例子(IIR,FIR,FFT 等示例算法程序);  FLASH ROM BOOTLOAD 程序(整个BOOTLOAD 详细过程);音频实时处理程序(2 段IIR滤波的均衡器程序,FFT 谱提取程序); 视频采集源码;EMIF 操作程序;IO 操作,定时器操作程序;TI 的算法库;

 FPGA 部分资源(硬件): Altera Cyclone II 芯片EP2C5; 视频AD/DA 芯片(SAA7114,SAA7121),外扩2片256×16bit的高速SRAM,可实现帧存储。

STC 单片机STC89LE52; 软件部分:视频AD/DA 的配置程序;视频采集的FPGA 程序(ITU-R656 解码程序,片内双端口RAM 操作存取视频数据程序);

配套清单:开发板,开关电源一只,串口线一条,开发光盘一张,Byteblaster II 下载线一条。

价格:2580RMB/套;不含发票,开发票另加6%的税点.

1、TMS320C6713 和FPGA Cyclone II 结合的开发板有什么优势吗?

答:通常的视音频开发板是单DSP 或者是DSP+CPLD 架构,这种架构一般是基于用CPLD 做IO 口的简单扩展和一些简单的逻辑配置,在实时视频处理中,CPLD 是很难达到要求的,而FPGA 除了高速,大容量之外,还在片内嵌入了高速RAM 和多个硬件乘法器(实时DSP 模块),在视频开发的实践中,往往会用到1D 的图像实时乘加运算(如色度空间转换,直方图均衡等),CPLD 就完全做不到了,而Cyclone II 因为嵌入了多乘法器的硬件DSP 模块, 做起来就很容易。同时,cyclone II 内嵌的RAM 可以做双端口RAM 操作,很容易配置为PINGPONG 操作流程,从而实现和TMS320C6713总线的高速数据交换,如果使用DSP+CPLD 方案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TMS320C6713(200MHz 主频)用来做实时的视频处理是比较吃力的,就算完全使用了高速EDMA 通道进行视频数据传输,在Full D1 图像中,1 line(64us)的处理指令数也就是12800 条,还要加上SDRAM 数据区的搬运时间,实时处理25Frame/s 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不需要实时处理,或者是实时处理部分的算法交给FPGA 做的话,TMS320C6713做非实时的图像分析和检测是非常方便的。因为TI 提供了足够的处理库,同时,DSP 的编程的可操作性要相对容易。

总之,TMS320C6713和Cyclone II FPGA 结合的视频,音频处理平台既兼顾了编程的易实现性,又兼顾了视频处理的实时性,是一个非常适合做产品开发的实验平台。

2、音频接口部分使用的AD/DA 有什么特点?

答:我们在最新版本的5509A 上使用的音频AD/DA 是cirrus 公司最新推出的专业级音频AD/DA 芯片,差分输入,输出使用运放搭建了2 级3 阶巴特沃夫滤波器,结合了最高192K 的采样率,完全满足专业音频开发的要求。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开发板的音频接口都使用AIC23,AIC23 在专业音频,特别是要求高信噪比的场合就显得档次低。主要原因是其使用单端输入输出接口,同时,它标称的理想信噪比和动态范围都不高。

网友A:
说明白点

楼主:
敬请浏览http://www.21control.com  或咨询我们的销售电话或QQ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