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AM-4015模块用作温度信号采集如何

楼主(2007-08-08):
实验中需要用到数据采集,温度传感器用Pt100热电阻,两路信号传输就可以了(两个都是热电阻),温度范围在-100度到50度.
想问一下用传感器直接连接模块就可以了吗,还需要连接别的什么或者需要做什么其它处理吗?
别人都推荐ADAM-4015模块.这个模块是否比较适用呢?

楼主:
好像说模块不能实现采集数据的存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如果您選用泓格的I-7033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C07010I7033)
只要使用泓格提供的DCON Utility對I-7033做量程的設置以及相應的通訊設置後, 模塊就會自動採集病處理傳感器的電阻値, 如果你要連接到PC, 那你的PC需要有RS-485口才能與遠程模塊通訊, 萬一沒有RS-485串口, 如果你的PC上有RS-232串口, 您必須要買一個RS-232 to RS-485轉換器, 泓格的型號是I-7520(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C07090I7520), 如果你的PC只有USB口, 那你得買USB to RS-485轉換器, 泓格的型號是I-7561(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C07090I7561).
當你都配置好後, 模塊傳到PC上的就會是溫度値了, 泓格另外提供一套EZ Datalogger軟件, 可以很方便的建立你的採集系統. 有技術問題歡迎光臨泓格技術論壇 www.icpdas.com.cn

网友A:
EZ Data Logger請至下列連結去下載, 完全免費, 也可以編簡單的圖控畫面.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想问一下,如果我同时想要测四路热电阻信号和四路热电偶信号,又应该使用泓格何种模块组合呢?温度精度还是要求0.01度

网友B:
测量热电阻我们最高精度是在0.05%,但是这个精度是随着量程改变的,例如-200~+200这个量程的精度为400*0.05%=0.2,可以参考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5.htm有没有你需要的量程,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同样对于热电偶可以参考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8z-g.htm。

网友C(2007-09-17):
4015是直接可以连接对应的热电阻,但它只能实时采集温度,没有编程存储功能.一般都是用一个控制器(上位电脑或者是PLC等)跟它要数据再作处理

网友C:
研华的热电偶模块是ADAM-4018

网友D:
热电偶采集模块ADAM-4018M具有自动存储功能

网友D:
ADAM-4018M内部有Flash Memory,可设定存储周期/或事件触发型存储。另外,也可用ADAM-4501 /4500 可编程控制器连接ADAM-4015或ADAM-4018,构成大容量存储空间用于采集。请拨打研华免费服务电话800-810-0345有技术专家在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