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AM-4015模块可否实现温度信号的采集及储存

楼主(2007-08-08):
实验中需要用到数据采集,温度传感器用Pt100热电阻,两路信号传输就可以了(两个都是热电阻),温度范围在-100度到50度.
想问一下用传感器直接连接模块就可以了吗,还需要连接别的什么或者需要做什么其它处理吗?
别人都推荐ADAM-4015模块.这个模块是否比较适用呢?好像说模块不能实现最后数字信号的储存什么的

网友A:
模塊一旦經過設置好後, 模塊本身具有單片機可以做相應的物理換算, 把電阻値換算成溫度値, 然後存在模塊本身的暫存區, 如果你不去向模塊要數據, 模塊的作業方式會不斷複寫, 把新的値蓋掉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