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485线接不同厂家设备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08):
请问一根485线接不同厂家的设备(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都不同),如何实现上位机数据采集?可否通过在上位机软件中动态改变串口设置的方法实现?对485卡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2007-09-20):
  没有办法做!
  协议和通信参数不同就相当于在铁轨上要跑汽车一样。

网友B:
没有办法做的

网友C:
99.999% 的機會是可以的, 只要通信協議未沖突, 注意是半雙工通信, 基本上是可以在一條 RS-485 Bus 上接多種設備的.

楼主:
多谢版主,但怎样理解“通信協議未沖突”?,我可以保证上位机对不同设备的访问不并发执行,但需要在每次发送数据请求前对串口重新初始化,设置波特率等。

网友D(2007-11-21):
我没有编程方面的实际经验,但我的理论知识可以肯定完全可以实现。菊花链的这种接法是半双工通讯,在程序里应该是做一个设备寻址的动作,此时也需要做串口参数重新设置的动作,这样就完全可以通讯了。             MOXA全系列产品 华北区授权代理商  北京时代佳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10-82570402  82570015  王春到 技术支持工程师。      呵呵,刚刚注册的,大家支持啊。

网友E:
你也来做广告啊!哈哈!

网友C(2007-12-31):
在 RS-485 上, 通信方式通常採用輪詢(一問一答), 且信息是以 broadcast 的方式發送出去的. RS-485 bus 上的每個 device 都會同時收到該指令, 各 device 再自行判斷是否是自己該做處理以及回覆, 與自己無關的指令就直接丟棄不理.

當通信協議有沖突時, 主控機發出特定指令後, 就可能會有數個 device 同時做出回覆, 有送出正確數據的, 也有送出錯誤代碼的, 此時信息在 RS-485 上互相形成干擾, 使得通信暫時失敗.

各種不同廠家的 device 通信協議, 通常差異蠻大的, 所以共用一個 RS-485 bus 的成功機率其實不小. 尤其是, 若將 baudrate 調開, 沖突的機率就更低了.

网友F(2008-02-18):
我觉得如果在同一个RS485网络上,可能会有问题的,我建议按照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都不同设置成不同的网络,上微机可以有不同的串口来连接。

网友G:
这样是可以通讯的,在上位机软件中动态改变串口设置.

网友H:
一般情况下的设备是可以的,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是如果你的另外一个设备存在广播方式通讯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了,在485总线上只能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他设置都可以在软件上完成。

网友H:
补充下,波特率、奇偶校验设置必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