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运动控制与矢量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7-08-08):
各位前辈,今天我偶然发现SIEMENS变频器分为MC与VC系列,其区别就是一个应用于运动控制,一个应用于矢量控制,请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楼主:
有知道的吗?高手进来,回答下,谢谢拉

网友A:
运动控制一般指对伺服电动机的控制,控制装置一般有SIMTION D
等控制器,一般用于机床控制,能够完成精确定位\凸轮控制等,也就是位置控制。
矢量控制是对交流矢量电机或普通交流电机的控制,控制装置6SE70系列,一般矢量控制都带有编码器完成速度闭环控制,最后完成调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