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1116扩展三菱FX2N模入通道的说明

楼主(2007-08-08):
    前言:
    三菱FX2N系列PLC系列是工控同仁们常用型号之一,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I/O产品的厂商,所生产的模拟量型前端产品S1116(16通道,标准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混接万能输入,工程量值)可以很方便的通过RS485通讯的方式,对FX2N系列进行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从16通道到256通道,1~16个站),既方便、简单、实用,又降低了扩展成本,而且还解决了使用PLC模拟量模块不易解决的现场隔离问题和扩展模拟量通道数量上的局限,以及采集模拟信号底层编程的麻烦,特别适合于需要较多模拟量信号秒级采集应用的场合。此连接亦适用于FX2N挂接S1216(两线制变送器信号专用型,16通道,内供电)型模拟量输入前端。以下就对此给予详细说明:
    一、S1116与FX2N通讯说明
    1.通讯线的连接
    由于S1116采用RS485方式,通讯协议为自定义(S-PLC协议),因此FX2N使用FX2N-485-BD通讯板以“非协议数据传输”(RS指令)的形式与之通讯相连。RS485通讯连线采用单根屏蔽双绞线;FX2N-485-BD端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接线方法如下:
    FX2N-485-BD               S1116(1号站)端子            S1116(N号站)端子
    SDA短接RDA    ————     37(RS485A)    ————      37(RS485A)
    SDB短接RDB    ————     36(RS485B)    ————      36(RS485B)
    SG            ————     35(RS485地)   ————      35(RS485地)
    2.通讯形式:(通讯方式为主从方式,FX2N为主,S1116为从)
       波特率=19200 bps
       数据长度=8位
       奇偶性=无
       停止位=1位
       头标志字符=无
       尾标志字符=无
       最后D8120=H0C91
     3.S1116前端设置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1116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19200 bps,通信协议为S¬_PLC(S1116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如果有多个(N个)S1116,站址应从01开始,依次至N为止,连续不得跳跃。
    ●  通讯协议(参见后面说明)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S1116与FX2N的接口程序名为S_FX2N。
    ● FX2N将对各S1116进行循环读取,1秒之内约可读取8个S1116站的模拟量数据。

    二、FX2N相关软件说明(S1116与FX2N的接口程序名为S_FX2N 。)

    串行通信采用8位格式,即1个字节数据存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因此M8161=1;而S1116采集的数据为一个字(两个字节),因此FX2N接收到的数据要合成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方便用户读取和处理。
    软件使用M1作为FX2N发送数据的触发脉冲,第一次由程序开始触发,以后的触发由一次收发工作都正常结束(M8123置起)或异常结束(M8129或M8063置起)来完成。
    FX2N发送的命令码组织由子程序P1完成,其中包括了校验码的计算和放置。在该子程序最后将站址加1,下一次将组织下一站的命令码,无论这次的收发是否正常完成。
    FX2N收到的通讯数据存放在D214开始的45个数据寄存器中(S1116返回37个数据,加上FX2N自己发送的8个命令数据,共45个数据)。返回数据(指S1116发送的37个数据)的校验由P2子程序完成,若校验不对,则程序不再进行下一步填数的工作。每收到一个站的数据都要合成(收到的每通道数据放在两个数据寄存器中,P3子程序完成)移放到对应的空间存放(D260开始的数据寄存器中,每16个数据寄存器对应一个S1116的16通道数据)。
    对于用户而言,只需在程序中简单定义D209寄存器连接S1116的个数,再运行本程序,即可收取所挂接的各个S116的模拟量采集值(数据格式INT,工程量值)。
    当通讯异常结束或超时,将置起该站对应的通讯异常标志位(D259),以方便用户读取判断那个站通讯出现问题,并且该站对应内容将被写入10004,用户也可以从数据层面上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三、占用资源
    1.    M1
    2.    V,Z
    3.    D200~D260+(站数×16),如果没有那么多站,则其对应空间将释放。
    4.    不占用中断

    四、寄存器分配使用说明
    1.    D208:        站号
    2.    D209:        站数(注意:需要由用户输入实际挂接的站数)
    3.    D210~D213:    中间计算用
 &

网友A:
s1116 RMB何许?

楼主:
S1116    2980.00元

网友B:
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你不天天打广告能死啊

网友C(2007-11-21):
s1116通讯速度能不能更高一些

楼主:
适合一般秒级采集要求

网友D(2008-05-30):
excellence: 发分资料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