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报sf

楼主(2007-08-08):
s7-200,226的上电报SF,通信两个口都连接不上,试着将电容拆除后,重新上电仍报SF.请问此种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STOP 位置报吗?

网友B:
这个问题说来可能让你伤心。先说一下这个灯的作用:
    “SF/DIAG”灯是系统故障/诊断的指示灯,S7--200提供了一个可以发红光(系统故障LED)或黄光(诊断LED)的LED(SF/DIAG)。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诊断LED都能点亮,这些情况包括:I/O点或数据值被强制,或模块发生I/O错误。
设置诊断LED自动点亮:
A. 点选View > Compon e n t >System Block菜单命令并选中Configure LED。
B. 点击各选项,以指定在I/O点或数据被强制,或者模块发生I/O错误时,LED是否点亮。
C. 将改变后的系统块下载到S7--200中。若要通过用户程序控制诊断LED的状态,可参见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第6章所述的诊断LED指令。

网友B:
然后说一下这种情况的处理:
    1、如果是亮黄灯,而且PLC可以与电脑通信;那么可能是I/O被强制、模块发生I/O错误,这都是小问题。处理方法:解除I/O强制,重新连接本机/扩展I/O模块...
    2、如果亮红灯,那么令你伤心的几率可能是90%以上。这种情况有:无论怎样拨动开关,RUN灯就是不亮/亮(状态不会改变);PLC无法和其它设备通信......处理方法:送修PLC!!!
    PLC损坏的原因分析:输出电源因为过载烧毁而导致相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带电拔插COM口连接电缆导致COM烧坏,相关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程序中编程失误,非常频繁的写EEPROM导致EEPROM写入次数达到极限而寿终正寝;输出电源(正极)与PLC输入相关电路非正常短接而导致相关电路损坏;电源电压/未接地等电源问题导致PLC相关电路损坏......
    据西门子官方称,这种情况多半是EEPROM存储器损坏。
    最后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建议你送修PLC——因为我也曾经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C:
送到西门子维修还不如直接买个扔到下水道,再买个新的划算
再买个新的吧

网友D:
保修期内应该是无条件换新。

楼主: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显示SF,还有通信方面的接口我试着测了一下电阻等器件好像没有坏的!真的好头痛!

网友E(2008-03-10):
昨天处理个PLC CPU226报SF的,重新下载程序后PLC恢复正常,是否是原程序部分丢失?费解!

网友F(2009-02-11):
我下载程序进入运行后RUN灯只亮了一次,然后SF红灯亮,PLC信息显示“看门狗”超时,请教高手,这个故障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G(2009-12-14):
输出电源(正极)与PLC输入相关电路非正常短接而导致相关电路损坏,完了,估计我的也要送修了,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