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热炉的节能方案

楼主(2007-08-08):
由那位师傅做过关于矿热炉的节能来??
现在除了有无功补偿技术以外,还有什么技术可以多矿热炉节能了????
我听说现在有一种是通过低阻抗短网系统来进行节能,效果还比较明显,能达到5%以上,是吗??????

网友A(2009-08-24):
shi de

13859958379 詹工

网友B(2009-11-09):
本公司专业从事矿热炉节电技术推广

利用技术有2个:低压侧大功率动态无功补偿,及低压侧谐波治理技术。

节电效果5%-7%,增产10%左右

13755118696         QQ:248750919   卢先生

网友C:
我们是做矿热炉低压补偿的,在短网末端进行补偿,视你的短网长短将节电2%-5%,采用plc自动进行分相补偿,使三相电压趋于平衡,从而炉况稳定达到增产5%-10%(产品种类),

有意者可拨打15283336321 庞先生 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