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如何与Tristation 1131的模拟器连接

楼主(2007-08-08):
请问intouch如何与Tristation 1131的模拟器连接

网友A(2011-11-21):
你的问题你自己可能已经解决了,我今天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网上搜答案也没找到,后来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把过程写出来供后来者参考。步骤:

1、启动tristation1131,打开你的项目,打开Emulator panel后,下装并在线你的项目。

2、在TR1EMCodeEmulator窗口中点击“set configuration file”栏的“Browse”,定位到你的intouch项目文件下,找 到 intouch.ini文件,点“load configuration”,然后“save configuration”;

3、打开你的intouch软件和项目,运行windowview,出现提示“start application TR1EMCODEEMULATOR.EXE”,点“是Y”,

项目画面就应该运行起来了,intouch与1131的通讯指示红绿闪烁,表示通讯正常了,你到1131里强制几个值,画面值就发生变化。如果你做到这一步也是正确的,那就恭喜你大功告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