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教湿度传感器安装在恒温箱的哪个位置?

楼主(2007-08-08):
测试湿度时,湿度传感器安装在恒温箱的哪个位置?是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A:
当然的上面~~~~`

网友B:
测试湿度时,推荐选择空间比被测试传感器稍大的恒温恒湿箱即可,稳定速度快,控制精度高。
至于安放位置,最好是查看厂家说明书,不同恒温恒湿箱的均匀度可能不同,厂家都会在说明书中用文字或者图片标识出最佳位置。

网友C:
加个小风扇吧。当然如果精度只要求8-10%,比如干湿球就没关系了,哈哈

网友D:
要是箱子大的话 那最少安装三个,这样测的也比较精确,上 中 下 要是只有一个那你就放在中间好了,这样的比较科学吗,不明白打13716760808 我叫王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