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频率设定的通讯地址是多少?

楼主(2007-08-08):
请教一下,ATV71频率设定的地址是多少,我使用的是MODBUS RTU SLAVE协议,通讯手册倒是看了,就是没看懂.

网友A:
对于参数LFRD(Modbus地址8602),其单位为RPM;
对于参数LFR(Modbus地址8502),其单位为0.1或0.0018Hz;
以上任选一个即可

楼主:
在我的上位机对它的频率进行操作的时候,我编写的代码应该是直接对地址8502进行操作吗?
我的上位机是一个触摸屏.

网友B(2007-09-28):
如果直接用触摸屏读取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应该没问题,我用施耐德触摸屏和ATV61连过,没问题。直接读/写8602

网友C(2009-07-26):
atv71,用DP协议,反转的控制字是什么,变频器还需要其它参数设置吗?

网友D(2018-01-10):
我也想学学,也不是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