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 通电不显示 急

楼主(2007-08-08):
大家好,我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31直流调速装置,电子板通电后,PUM(就是面板上) 无显示,测得装置里电子板输入端U1、W1端的电压为420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呀。检查排线,插头接的都比较实呀。

网友A:
内部故障

楼主:
新的,还没有用过。头一次上电/。内部哪的故障?谢了。

网友A:
是否有给辅助电源

网友B(2007-10-31):
看里面的保护熔丝是负坏了,如过没问题,肯定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C:
板子、PMU、连接线

网友D(2007-12-28):
电源好像有380和220之分,要跳线的

网友E:
新的西门子也会是坏的

网友F:
新的也会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