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 好坏的判定 方法

楼主(2007-08-08):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容易坏吗?如果缺相(例如,压断一根线)能造成它坏吗?伺服电机好坏的判定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电,看它能不能平稳地转。
其实一般的磕磕碰碰没那么容易坏。(电)烧坏倒是更可能。

网友B:
我以前缺过一相~~电机没烧!!控制器直接就报红灯!!

网友C:
一般伺服驱动器有此保护功能,会出现报警,电机有抖动感,但不会坏。类似有如:伺服电机U、V、V接错,电机有飞车现象,不过最多一圈(360度),出现位置超差报警。

网友D:
如果是光电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还是很娇贵的......

网友E:
"其实一般的磕磕碰碰没那么容易坏"
看磕哪里,怎么磕的。电机轴,编码器还是不要磕的好。

网友A:
呵呵!批评得好!

网友F:
伺服电机是好东西.希望民族工业在这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网友A:
现在就数量而言,也算是有一席了。我以为应该占到半壁江山以上。

网友G:
是啊,最好能这样!

网友H:
首先说伺服电机的伺服控制器保护功能很健全,但参数一定要设置好;如果缺项,它还会转,此时会报警要注意检查;伺服电机的好坏判断:首先要保证接线正确,编码器的屏蔽后和接地要接好,如果此时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电机好时就应该转动正常,如果有报警,根据报警检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