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电机里面要加热?

楼主(2007-08-08):
我是电缆厂的一个新电工,我们厂有几台进口生产线,其中有几台西门子的电机里面居然有加热的电阻,我真搞不明白,电机一般情况下加风扇要散热,可为什么现在要加热?

网友A:
那可能不是加热用的电阻,而是测温用的PTC热电阻,属于热保护功能。希望楼主再仔细去看一看......

网友B:
 有可能是PTC,也有可能是加热器

网友C:
应该是PTC

网友D:
湿热带电机一般装有加热器,开机时不加热,停机时通电加热,使电机的温度略高于周围气温。这样可预防结露、受潮,避免绝缘降低。

网友E(2009-02-24):
楼主请给我联系一下好吗?我正需要这样的电机,加我的QQ312232417,或电话15888720216,O(∩_∩)O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不是加热用的电阻,而是测温用的PTC热电阻,属于热保护功能。希望楼主再仔细去看一看......

那要看楼主是在什么地方的
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