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7-08-08):
今天我一个朋友去找工作,那个电工主管问了他一个问题/PLC的输入与输出有什么区别?要用自己理解的意思,而不能用书上的话?各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

网友A:
对于逻辑控制而言,我的理解:
1. 输入端是将外部信号引入到PLC内部;输出端是将程序控制信号送出PLC。
2. 输入端用内部电源;输出端用外部电源。
2. 输入端内部是输入继电器的线圈;输出端内部是输出继电器的一个常开触点。

网友B:
输入端---取命令信号的
输出端---执行命令动作的

网友C:
说与做的区别

网友D:
河北赵的回答很全面,下次再遇上考这样的问题,就照那样说就对了。

网友E:
总结的好。

网友F: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G:
我自己的说输入就是接收外围电路的信号,输出就是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H:
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I(2008-05-24):
我 也学PLC不久,和大家交流一下经验,三人行,必有我的老师焉,我的QQ407875069我 的 群61140091,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J:
支持二楼的说法 !!!!!!!!!!!

网友K:
讲得好,其实PLC并不难。

网友L:
总结的好,..................

网友M:
PLC这个东西关键是看你用到它多少,如果只是简单的数字量逻辑关系那很简单我估计百分之99的人都可以做,

如果牵扯到通讯、模拟量、组态、组站、人机界面那我相信没点干货是玩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