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干扰吗?

楼主(2007-08-08):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用TP170触摸屏电脑通过PRIOFIBUS控制六台MM440变频器,现在有一个问题,偶尔有一台变频器不定期频频报警F0070,而且TP170电脑有时出现死机现象,液位等现实参数现示####,我将该变频器,TP170的PROFIBUS插头全部更换。三小时后,该变频器又反复出现F0070报警,这是什么原因,是干扰吗?怎样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国产Profi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NS21,最高速率12M,光纤通信,可以解决传输干扰及信号不稳定的问题...........www.gougunsk.com

网友B(2007-09-17):
应当干扰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说不清楚

网友D:
光纤通信,可以解决传输干扰及信号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E:
我想应该检查,PRIFIBUS电缆屏蔽层与总线连接器连接问题。

网友F(2007-10-21):
这类通讯故障是最不好找原因的

网友G:
个人感觉是通信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H:
是由于六台变频器工作均产生谐波,谐波的叠加造成的。电脑死机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我有很好地解决办法。qq:455145298,email:455145298@qq.com或utilization@126.com.大家保持联系。

网友I(2007-11-21):
屏蔽的问题。无法抗干扰

网友J:
试着改变波特率看一下。

网友K(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