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与台达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7-08-08):
我要新做一个系统,需要用PLC控制伺服电机,使用的是三菱FX2N与台达伺服,控制要求是先慢速(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上升,到位置(可在触摸屏上设定)后再快速(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上升,因本人刚接触伺服电机,不知是采用速度控制模式还是用位置控制模式,如何进行PLC编程控制,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你是进行速度控制还是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B:
一般小型机使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三菱的PLC有专用的脉冲发出指令.

网友C:
采用位置模式

楼主:
是进行位置控制,但要求不同的位置速度不一样,机构在液体中要缓慢上升,离开页面后要快速上升到指定位置,谢谢!

楼主:
不同的位置速度不同,需要如何进行控制,可以单独设定不同位置的运行速度吗?如何从触摸屏上进行设定?谢谢!

网友D:
不熟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三菱1PG定位模块,很容易实现此功能.

楼主:
真是谢谢楼上的!我先练练,不行的话还要请教哦!

网友E:
可以考滤用台达PLC配台达伺服电机,台达PLC可带脉冲输出.不同的脉冲量可以控制不同的速度.或可以叫台达供应商指导下.

网友F: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3565

网友G(2008-04-12):
9楼的来说说,我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方法为,用位置方式来控制,问题是用DPLSY的还是用DDRVI呢,如何做。盼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H(2008-06-03):
位置控制

网友I(2014-05-23):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滤用台达PLC配台达伺服电机,台达PLC可带脉冲...

问一下,知道PLC和伺服驱动器如何接线吗?

网友J:
2N的做位置控制麻烦的很。

网友K(2019-03-26):
引用 楼主:
不同的位置速度不同,需要如何进行控制,可以单独设定不同...

应用位置模式,然后看手册找到多段速控制,如果用1pg,用to指令写控制字就行了,比如10000个脉冲分为两段,前5000设置速度1000p/s,后5000设置2000p/s。然后通过to指令给BFM25控制字的位(具体忘了,查一下),可变速控制,很简单。到位后断开输出就行了。

网友L(2019-05-07):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可以考滤用台...

CN1 IO  脉冲值36 脉冲方向38

网友M(2021-05-20):
引用 网友N: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